[疑难问答]
怎样在51中使用多个定时器?

楼主(2009-12-31):
在51中使用多个定时器,有人做成功了吗?

楼主:
问题是比较老,不过有人能说说吗?

网友A:
呵呵 当然可以 复杂一些的工程
51定时器 0 ,1, 2 都用

网友B:
这个肯定可以啊

网友C:
优先级要设置好了,不然有时候有点延时,megawin的优先级有4个:victory:

网友D:
注意,定时中断处理时间尽量短,否则会导致定时不准,严重的会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定时也不一定非得产生中断,也可以采用查询的方法使用,不过没有中断精确及时,可用于实时性不高的查询。

网友E:
感觉查询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