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和直流电那个更适合远距离传输

楼主(2010-01-01):
如题,电压不大于36V  距离大概200m,用那种方案线损小,干扰小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单就损耗来说,原则上是直流比交流损耗小(等有效电压)。至于干扰,难说。这取决于你在受电端的处理技术和电缆的类型。如果是传输信息的话,那肯定是模拟调制比直接传输好,而数字化传输又要比模拟传输好。

网友B:
原理上说直流损耗小,个人感觉这里的关键是电阻损耗,楼主尽量压低电流。

网友C:
当然是直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系统是这样的,这是个水表的抄表系统,有集中器(收集采集器数据传给主站)和采集器(采集水表数据)组成,采集器系统是5V的系统,这个电源是有集中器给提供的(现场没有电源),一个集中器下要挂20个左右的采集器,采集器离集中器总距离200m左右
如果采用直流电,那么电压低了线损大,并且干扰也大,很能保证200m后还有可靠的电源,电压高了在降到5V就比较困难,采集器功耗不大300mW左右,用LDO转换效率太低,用开关型DCDC,功耗这么小效率也低,
现在想用交流电,集中器通过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降到36V,下面的采集器在用变压器将36V交流电转到7V最后整流再用LDO转到5V给采集器供电,虽然这样整个系统的电源转化效率不高,但可以保证电源的质量,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方案可行性,谢谢!

网友D:
这种情况不能只考虑线损等问题。线路短路也是你要顾忌的。
因此,建议你用直流电流供电。类似(4~20)mA仪表的那种。

网友D:
可以认为,这是最合适、最稳妥的方案。

楼主:
谢谢 ic921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4~20)mA仪表是怎么供电的
能否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