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DM642不久,问问我的程序应该怎么放在flash里?

楼主(2010-01-01):
我外部扩展的有32位的SDRAM和8位的FLASH
我买的是SEEDVPM642的开发板
第一步试验将灯点亮的程序烧写好后运行发现测试正确,但是这个灯点亮程序中并没有对flash编程啊,那么这个程序是怎么烧写进去的,难道只要硬件连接(flash和dm642)了就可以了吗?

楼主:
请各位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问题中“第一步试验将灯点亮的程序烧写好....”,这个烧写是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程序烧到哪里了?应该是FLASH里吧。

楼主:
是啊,应该是烧写到flash里了,但是怪就怪在我在我的主程序里并没有写flash的程序啊。不知为甚麽灯点亮程序还能正常运行。既然我的程序里没flash程序,那是怎么烧写到flash里的呢?

网友B:
RAM里运行和烧进去是不一样的
以前由于CMD文件问题,会导致烧进去后不正常

网友A:
你要是没写,那就是你的开发工具自己写进去了,好像在有个帖子里有人发现有段写FLASH的汇编程序,具体那个DSP记不清,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是哪个帖子。

问一下做你用的开发工具的公司,或者自己好好研究一下用户手册啥的。

楼主:
如果我要放在flash中,是不是得这样,先在cmd文件中声明一个flash空间 section name
然后在我的程序里添加上
#pragma CODE_SECTON(code1,"section name");
然后再在程序中声明代码长度的空间来存放我的代码
int code1[code_MAX];
不知我以上的想法对吗?还请各位给指点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开发板带的开发环境里集成了烧写flash的功能。
你这个思路不对,那个也很有用,但不是用在你想要弄明白的清。
三言两语真不好说清楚。我不知道seed怎么做的,你要自己弄的话要弄清几个要点:
你程序在哪运行?烧写在哪?这对应着cmd文件里的load、run的地址。调试的时候一般小程序load地址和run地址都在内部ram里,比较简单,直接load program就可以跑了。程序固化的时候程序保存在外部flash中,而运行地址还是在ram里,这就有个bootloader的问题。bootloader负责把应用程序从flash搬移到内部ram然后跳过去运行。bootloader放在flash的低1k字节,reset后会自动把这段代码复制到内部ram中运行(参见datasheet的2.4 Bootmode)。bootloader如何写,以及程序在flash中怎么放有很多种方法,你先搜搜看吧。

网友D:
DM642是片外FLASH。要自己编程或借住一些他方工具烧写才能进FLASH。你首先要搞清楚是load进RAM里了还是烧进FLASH了。

楼主:
对,wowow和lslrf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是不清楚程序在flash中应该怎么放,先查下资料再向你们请教

网友D:
你看下DM642的boot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