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想用IAP,但遇见定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01):
要用到IAP功能,想先定义个数组,把数组放在一个固定的地址,假如是,
volatile uint8 IAMBuf[512],数组位置是在0x40003000.
请问程序该怎么写啊.

网友A:
用数组指针
unsigned char *p
p = (unsinged char *)(0x40003000);
for(i = 0; i< 512;i++)
{
*p = IAMBuf[i];
   p++;
}

网友B:
楼上的程序可以

网友C:
只是指向数组的第一个元素吧

网友D:
一定要用数组指针才能实现吗

网友E: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关键是能实现想要的结果

网友F:
是的,在C语言里要实现一种功能有很多种方式的

网友B:
如果按照2楼的,那不是要定义个很大的数组

网友G:
用链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链表虽然可以,但用起来也比较复杂

网友H:
如果按照2楼的,那不是要定义个很大的数组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行

网友C:
应该可以是啥意思呢,2楼的做法是很浪费RAM的

网友F:
浪费吗,2楼用到了指针,完全满足楼主的要求,我觉得挺好

网友I:
是啊,2楼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J:
这个数组楼主已经给了,没什么浪不浪费的

网友H:
不浪费啊,呵呵

网友K:
可以用分散加载,看看zlg的F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