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132时钟晶体的奇怪现象,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01-01):
我的板子上采用了32768的钟表晶振和两个30P的电容,并外接了3.6伏的备用电池,但发现,大部分电路工作正常,即在外部加电的和断电的情况下,时钟都能保持并运行,但发现有一部分板子上出现,32768时钟不起振的现象,有一部分出现,系统加电后内部时钟不运行,而在系统断电后,内部时钟能够运行的现象,请教诸位,谁有解决的方法,并请不吝赐教。

网友A:
1、看寄存器是否设置正确,是否使能了连接外部32768晶振
2、硬件设计上32768晶振要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B:
时钟=日历!时钟=cclk,pclk!1、RTC的时钟源内部可以选择,请区分。
2、不起振,将两个30p的电容的其中之一换成15p。

网友C:
估计寄存器没设置好吧

网友D:
硬件设计上32768晶振为啥要尽量靠近芯片啊?

网友B(2010-02-24):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网友E:
会不会是晶振本身的问题

网友F:
主要是为了缩短芯片和晶振间的走线,减少干扰

网友G:
要换电容就两个一起换

网友H:
外部晶振怎么使能

网友I:
不需要使能这个操作吧,我一般硬件接上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J:
应该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系统上电,内部时钟不运行?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H:
只是部分不起振,建议首先换晶振

网友K:
这种问题一般是硬件导致的

网友D: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I:
晶振是很大的干扰源,尽量靠近是为了减少干扰

网友L:
也不要离单片机太进,特别是引脚

网友M:
一般是能靠近尽量靠近吧,楼上??

网友H:
晶振的布线确实很有讲究

网友F:
晶振的附近也尽量少走线

网友N:
赞同楼上的说法,特别在高频走线中,非常讲究的

网友I:
高频走线对线距要求也很高

网友E:
还没接触过高频

网友N:
一些通信产品一般都是高频线路

网友J:
手机里面应该是高频走线

网友G:
目前没接触过高频,布线要求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