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PC2210外扩存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得请教周立功

网友B:
应该没冲突,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C:
是啊,试试就知道了啊,应该是可以

网友D:
为什么说要请教周立功呢

网友E:
同在一个BANK中使用两个总线设备要加译码器。更重要的是,BANK的速度会受总线最慢的速度限制。分开使用可以发挥总线设备的最高速度。

网友F:
呵呵,发错版块了

网友G:
我认为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