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LPC2132做个远程温度采集后输出控制电机

楼主(2010-01-01):
有13路模拟量输入(7路温度检测输入,6路负载故障判断),6路数字输出控制电机,探头均在100米--200米之内;12个按键;14位七段数码LED;32个发光二极管。以前的方案用PIC16F877,约用7个74HC573锁存,2个模拟开关。近来学习了一下LPC2132,学了后不用就会掉了,所以想用这个片子,是否可以,我只是感觉用ARM编程时可能不如用8位单片机方便,你给我参谋一下。
而且我不知道用LPC2132如何搭接电路,还要用那么多锁存?主要是显示器太多了;
另外用3.3v的ARM,抗干扰怎样?能和5V的PIC一样吗?

网友A:
问题真是一大串啊,建议楼主先实践下,把问题稍微集中一点

网友B:
刚想了7路模拟量输入就可以,我用个4066模拟开关,所以占用ARM的一个AD线,6路负载鼓掌判断我把它变成开关量接普通IO口。

网友C:
完全可以啊

网友D:
是的,用个模拟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是想用温度参数控制PWM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