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19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LPC2119,使用12M晶振,MXD1818复位,RESET上接了一个1K的上拉电阻

结果无法ISP。怀疑是复位有问题~~~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A:
查查晶振,很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B:
1818有看门狗吗?   LPC2000的缺点:有外部看门狗动作产生复位脚复位时ISP会失败。希望Philips以后修改这个问题。

网友B:
其实这个功能很容易实现,ISP时禁止复位脚的使能就行了。
  AVR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C:
一般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D:
把复位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E:
也就是说不能烧写程序,会不会是你的最小系统由问题

网友F:
上电复位,不用不可以吗

网友G:
没有看门狗……

网友B:
没看门狗你忙活个屁啊

网友H:
跟看门狗有关系吗

网友I:
看门狗可能会引起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