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136无法仿真,怎么办?

楼主(2010-01-01):
经反复检查,电源、地线正常,芯片与仿真头的连线也是正常,当使用FLASH调试时,显示无法写FLASH;使用RAM仿真时,显示无法读汇编代码,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遇到过,可能是你的硬件电路设计不合理,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把仿真器多插拔几次,试试

网友B:
看看P0.31是否上电的时候为高电平。

网友C:
多插拔几次可以吗?

网友D:
那样的话估计得重新设计电路了

网友E:
硬件问题,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F:
典型的只能烧写不能仿真,如果硬件无法改,就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