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LM358和DAC0832时的问题焊接LM358和DAC0832时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小弟第一次焊板子,还请各位老鸟们别笑话。
最近用LM358+DAC0832做波形输出器,但是真正上手焊接板子没有理论上想象的那么简单。
1.首先LM358部分,供电电源我选的是USB母口,母口两侧固定器件的两个针脚插不进电路板,这里那两个粗针脚能剪断吗?
2.USB剩下的4个比较细的针脚具体各是干什么的,是否两个是Vcc,两个是GND?网上没有查到资料。。。
3.DAC0832的输出口用Iout还是用Rfb口?
4.DAC0832的输出口接入LM358后,把358的Vout接上示波器是否能直接输出波形?(程序已写好)还是要后续其他的器件比如电容,电阻之类的?假设输出方波。
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A1,可以剪去,但要造成接口晃动,特别是插拔时,临时用用注意一下问题不大,正式产品不准许这么做,这是PCB设计失误造成。
A2:分别是5V电源、信号线和公共地,USB接口的标准文档中有,在网上也很容易搜到。
A3:根据你的设计看器件手册,你能问出该问题,说明你还不了解芯片功能,如此盲目就开始焊板不出问题才怪。
A4:可以,前提是电路设计及程序编制都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模电没学好,第三个问题是我看到0832原理图最后电流输出的地方有个Rfb的电阻,提出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