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und `{' expecting `;'

楼主(2010-01-01):
本人刚接触用C开发AVR,编写完程序后编译时总出现 found `{' expecting `;'或tsyntax error; found `temp' expecting `;这类错误,可程序中相应位置都有;号,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楼主:
#include "iom16v.h"
#defineu 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6
uchar TIME_REG;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iv_TIMER2_OVF
void timer3_ovf_isr(void)
{
uchar temp;
temp=SREG;
TCNT2=0x15;
TIME_REG--;
If (TIME_REG==0)
{
TIME_REG=17;
PORTD^=(1<<LED);
}
SREG=temp;
}

void main(void)
{
SREG=0x00;
DDRD=0x40;
PORTD&=(1<<LED);

TCNT2=0x15;
TIMSK=0x40;
TCCR2=0x07;
TIME_REG=17;
SREG=0x80;

while(1)
{
}

}

网友A:
错误提示的是下面这个位置不?
while(1)
{
}
是的话,在里面加个“;”试试

网友B:
#defineu char unsigned char
改成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C:
LS说的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