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age16 int0中断

楼主(2010-01-01):
我只几天在做mage16INT0中断程序时,给外部中断后,程序不进入中断子程序而是跳出循环,从主程序开始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多多指教!试验程序:
#include "iom16v.h"      //;icc avr  ATmega16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6    //PORTD6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time)     // us级延时子程序
{
                           do
                            {
                            time--;
                            }
                           while (time>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ms 级延时子程序
{
                       while(time!=0)
                         {
                       delay_us(1000);
                       time--;
                        }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EXT_INT0_ISR:iv_INT0
void EXT_INT0_ISR (void)    //INT0 中断
{
uchar   temp;
temp=SREG;
delay_ms(20);
  PORTD ^= (1<<LED);               //取反,LED
SREG=temp;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SREG=0x00;                       //禁止总中断
DDRD=0x40;                       //PORTD,LED 输出
PORTD &=~(1<<LED);               //低电平点亮LED
MCUCR=0x83;                      //INT0  上升沿
GICR =0x40;                      //INT0  中断使能
SREG=0x80;                       //总中断允许
//
while(1)                        //循环等待中断
  {
              }
}

网友A:
在中断中延时这么久 不妥
关于执行错误 建议从汇编级跟踪调试

网友B:
把RST脚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如果INT0触发方式选为脉冲触发或低电位触发,给INT0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如INT0触发方式选高电平触发或脉冲触发,加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即可

网友C:
熔丝位设置对吗?

网友B:
中断的初始化设置

网友D:
是否是电路有问题,外部中断影响到了rst脚

网友E:
中断入口不对跑飞?

网友F:
中断响亮号没写吧

网友B:
rst脚状态不稳定,造成CPU不断地复位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开错了中断。
中断函数默认指向地址0000  如果中断配置有误,没有给定中断服务地址。中断后就跳到0000

建议:重点检查这里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EXT_INT0_ISR:iv_INT0

我对ICC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