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Advanced Design System 2009 ADS 2009 最新版电子设计软件

楼主(2010-01-01):
Agilent Advanced Design System 2009 ADS 2009 最新版电子设计软件

安捷伦科技(Agilent Technologies)日前发表ADS先进设计系统新版软件ADS 2009,ADS先进设计系统是高频、高速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平台。新版软件可加快通讯产品的设计速度。
Agilent Advanced Design System 2009英文完整版
ADS先进设计系统2009版增强的图形化使用者操作界面,源于大部分的网际网络软件工具和搜寻引擎,所使用的同一界面开发平台,包含了搜寻和context-dependent(内容关联感知)的功能。新界面在速度上的提升应用于一般和新兴的设计,可以让软件工具的整合更加流畅。
  ADS 2009可改善专案管理、即时放大和平移、互动式3D布局检视、stretching(缩放)和cut plane(剖面)显示等功能;改良LVS(布局vs.线路图)设计同步功能,并提供自动化设计的完整控制功能,以确保布局的正确性;并更新设计规则检查功能,可以快速地将绘图汇出/汇入,让设计到生产的移转过程更加顺利。
  另外,ADS 2009可以将完整的3D电磁分析功能整合到ADS先进设计系统中。整合的电磁设计系统也包含更快速的bond wire(封装接线)绘制操作界面;并且采用最新的多处理器运算架构,包括支持64位处理器;以及更快速的高频暂态模拟功能,以大型电路为例,平均速度提升了6倍之多。
  目前高速数字设计人员面临的实体设计挑战,为安捷伦EDA设计工具针对RF和微波设计所诉求的重点,因此ADS先进设计系统2009可以支持高速gigabit连线(讯号完整性)的设计需求,包括误码率量测和分析。
安捷伦科技日前发布公司核心高频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的下一个重要新版本。新的先进设计系统(ADS)2009的主要特点是为射频体系结构应用提供与Agilent GENESYS软件的设计链接,它有助于更快地生成复杂的高频系统和电路设计。
       Agilent Eesof EDA事业部营销和服务经理Neil Martin表示:“这一版本包含的许多特性使我们大部份客户,包括业内领先的手机制造商兴奋不已。通过与GENESYS新的链接,设计师能更容易地设计射频系统,优化某些性能特证,并直接从系统仿真器开始完成对诸如滤波器等器件的设计实现。过去这些工具不能与我们业内领先的 ADS 平台连接。现在设计师在使用ADS时无需从零开始,而可以从更接近于最终目标处开始。”
       在安捷伦科技于2005年8月收购了Eagleware以后,便成功地得到了GENESYS中对复杂射频系统体系结构进行设计的能力。在保持Eagleware平台的同时,公司致力把Eagleware中的关键技术集成至ADS的设计流程中,以提高设计人员的速度和效率。ADS 2009中的新功能包括:
·WhatIF -- 用于射频系统结构的中频(IF)规划工具;
·Spectrasys -- 具有因果分析的唯一一种连续谱射频系统仿真器;
·Synthesis -- 实现可制造电路级设计的8种设计辅助工具,如为射频电路板设计精密镜像抑制滤波器。

突破性时域仿真技术
大多数高速信号完整性设计人员面对的都是 1 Gbps 或更高速率的信号,需要 S 参数仿真,以及其它无源频域模型,以用于信道建模。为了准确地预测系统 BER 性能并生成有意义的眼图,他们需要这些功能。 卷积仿真技术和宽带 SPICE 模型提取是目前满足这些要求的仅有的工具。
十多年前,EEsof 将卷积仿真技术引入到 EDA 行业中,射频/微波设计人员使用它在高速数字设计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随着日益增长的数据速率和不断增加的设计复杂性,设计人员已经认识到保证无源特性和因果关系特性是 S 参数模型的两个主要限制因素,这两个因素经常使他们无法预测准确的时域响应。 S 参数模型的被动性和因果关系不是新问题,而是众所周知的当前仿真工具的限制。
2009 版本中新的卷积仿真技术是这两个棘手问题的突破性解决方案。新的卷积仿真器提供一个选项,可自动强制实施 S 参数模型上的被动性,并且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代表原始 S 参数数据的因果时域响应。
这一显著的新功能使得 ADS 2006 作为目前市场上可以准确地预测波段受限的 S 参数模型的时域响应的唯一工具,站在了 SI 的前沿。
==================================================================
客服专用QQ: 394623568      用我们的诚信打造专业服务
客服专用QQ: 394623568      用我们的诚信打造专业服务
客服电话:13294332477    客服电话:13294332477
MSN:caxcai@hotmail.com
客服邮件(Email): caxcai@qq.com ; caxcai@sina.com   ;
更多的软件请登陆:http://www.bjxsoft.com/
列表中的各类软件基本都经过安装测试,可以放心使用。如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
[来信最好不要用sohu、163的信箱,经常会收不到我们的回信]
=============================================================================
友情提示:请按Clrt+F查找,输入软件关键字查询(不要输入版本号)
ADS 环境中的原生 IBIS I/O 模型
IBIS 模型在行业内广泛用于为集成电路驱动程序、输出、接收器和输入的非线性行为生成模型。 对于高达 3 Gbps 的数据速率,大多数半导体供应商为集成电路模型提供从此建模中派生的数据。
ADS 2005A 和 ADS 2006A 都通过利用设计工具包功能,对 IBIS 模型提供有限的支持。 这些 IBIS 仿真都是建立在外部创建的基于 FDD 的模型的基础上,因此,在功能和性能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ADS 2009 在 ADS 环境中提供原生 IBIS I/O 模型,不仅具有出色的性能,而且具有一个易于使用的直观的界面。 设计人员现在可以将 IBIS 模型直接置于 ADS 电路图页面上,选择 IBIS 文件,选择引脚名,以及为时域性能进行仿真。当然,要进行此仿真,需要连接偏压电源、触发器和载荷。
该新版本支持 18 个最流行的 IBIS 模型。将来的版本将会不断扩展,支持其他需要包含的模型。 新的 E8949 IBIS I/O 模型库是 Model 85243 IBIS 模型 (MDS) 的直接替换,并带有一个单独的许可证和价格标签。 默认情况下,IBIS I/O 模型将成为信号完整性捆绑、模拟 LTP 和集成捆绑 LTP 的组成部分,并且还可以添加到其他捆绑中。
Advanced Design System (ADS) 2009 is a high-frequency/high-speed platform for co-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IC), packages, modules and boards. It helps circuit, package, board and system designers work with a single EDA platform to share simulation models and minimize design rework, costs and delays in communications product design.
ADS 2009 cuts hardware integration turns by revealing unexpected component interactions upfront that cause integration failures downstream. It offers key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Co-Design, including X-parameters for non-linear modeling of off-the-shelf components through direct measurement; and 3D EM components integrated within the circuit and system design flow. ADS 2009 also interoperates with the Cadence and Mentor back-end design platforms to complete the physical implementation.

网友A:
▆▆◣销售软件QQ932809028EXTEND仿真软件|Mapics ERP软件|EFCSD管路放样软件
╇╇╇软件全部为目前最新版本,2009最新最全的软件目录列表;本站所有软件都在不断更新中,所有软件最新版本均以(正版)原版同步;
┏┯┓┏┯┓┏┯┓┏┯┓┏┯┓┏┯┓┏┯┓┏┯┓┏┯┓┏┯┓
┠软┨┠件┨┠我┨┠们┨┠努┨┠力┨┠做┨┠的┨┠更┨┠好┨
┗┷┛┗┷┛┗┷┛┗┷┛┗┷┛┗┷┛┗┷┛┗┷┛┗┷┛┗┷┛
◆◆◆24小时咨询QQ932809028      电话:13528822096   邮箱:eeesoft@163.com
╇◆╇24小时咨询QQ932809028      电话:13528822096   邮箱:eeesoft@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53kf.com/company.php?arg=eeesoft&style=1 (如链接不成功,将链接直接输入IE栏回车即可)
EASE4.17英文版
灯光软件grandma 3d 5697 grandma offline5697
grandma onpc5697
wysiwyg 10
lightingstudio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MEDIALON Manager V4
imold v2006
AnyLogic仿真软件
EXTEND仿真软件
Vicon IQ2.5 运动捕捉数据处理软件
北京金益康GPMS世纪版4.0
Abbyy Form Reader 6.0
case法分析软件和拟合法分析软件
美国PDA动测分析软件
CAPWAPC曲线拟合计算分析软件
PDA-W软件
CAPWAPC软件
RSM系列软件
SIEMENS S7V5.4/5.3
Mapics ERP软件
IAR.Embedded.Workbench.for.ARM.V4.11A
Keil uv3 3.03
MAPGIS综合管网信息系统6.5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PRO/MECHANICA
Pro/ENGINEER
台湾HITECH 6600S-S触摸屏软件
CAPWAP 2000-1高应变动测曲线拟合软件2006新版
Pile Driving Analyzer(做CASE分析用的)2006新版
S+FINMETRIC
Icem CFD v5.1
美国AB panelview
日本Pro-face
台湾HITECH
EVIEW
Wenview
intellution iFix
AB Rsview32
组态王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CADPAC StationⅡ(设计自动化公司软件)
日本中日双语CAD软件CADPAC-DUO
prePDF软件
管道系统应力分析程序SYSPIPE
德国eCognition4.0软件(全球第一个面向对象的影像分析软件)
omron PLC的编程软件CX PROGRAMMER 6
MSC.SimManager 基于网络的VPD环境软件
EPC win 3.00-06 打版系統
MSC.SimManager 基于网络的VPD环境软件
Lotus Vehicle simulation
GT-drive6.2
GT-Power GT-Drive GY-fuel GT-Cool GT-Vtrain GT-Crank
GT-POWER引擎模拟/GT-DRIVE Powertrain和车辆模拟等工具
发动机模拟分析软件GT-SUITE6.2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4.30A
pro/e smart electrode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索膜结构设计软件SMCAD
Okino PolyTrans 4.21 (专业模型转换软件)
美国Rational DMIS测量软件
美国Virtual DMIS测量软件
RasterVect V11.5
EMS-I_GMS_v6.0_221105-DIGERATI
MStower Microstran v8.03名的结构分析软件
M430 IAR430 V3.41A 软件
msp430软件
Lotus Engineering Software产品:
Lotus.Base.Engine.Analysis.Tools.v4.02c 1CD(发动机制造前的理论性研究分析工具)
Lotus.Concept.Valve.Train.v2.05g 1CD(汽车阀轴设计软件,使用已知的汽车运行数据模板来设计阀轴凸轮形状)
Lotus.Engine.Simulation.v5.06b 1CD(PC平台上用于模拟发动机运行表现的一款软件)
Lotus.Suspension.Analysis.v4.03c 1CD(测试和设计汽车悬挂装置的一款软件)
Lotus.Vehicle.Simulation.v3.11f 1CD(汽车性能模拟软件,可以通过在匀速行驶,加速行驶,弯道行驶等运行条件)
GMI和Sawtooth Software联合分析软件(Sawtooth软件公司)
FE Design Tosca v6.0
SPSS/PC+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windriver_workbench_2.4集成开发环境
leica cyclone5.5 5.6
TRIMBLE realworks survey
bentley microstation V8 english 中文版和英文版
PDS PDMS11.6 英文版
成捷迅2004线路绘图版
Opticore Opus Realizer(虚拟制造、协同设计)
Isight 9.0仿真设计软件
TRI.Xchanger.Suite .v5.0
COADE.C AESAR.II.v5.0
SimSci.Process.Engineering.Suite newest version
SimSci.Dynamic Simulation.Suite newest version
Aspen PIMS 2004
Pipephase newest version
Aspen Engineering suite newest
Pipenet v 9.0, static dynamic transient
安徽电信本地网管线资源GIS软件
Trancite ScenePD v2.0.3.0 (快速绘制犯罪现场的工具。提供了专业的工具和符号、测量单位、概念和术语,适合警官使用)
Trancite Easy Street Draw v3.0.4.0 (一款用来绘制碰撞事故现场的软件,从模板中先选定街口形状,然后再修改或者添加各种形状的符号)
Trancite ScenePD v2.0.4.0 (一款碰撞现场,犯罪现场,家庭暴力等现场图以及楼层平面图的绘制软件)
Odeon声学软件
地星地籍之城镇图形部件的软件
3D system SLA-250
DTM Sinterstation2000
Helisys LOM-2030
Cubital Solider
EOS Stereos600
3Dsystem SLA-500
任我行协同crm6.1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IntelliSuite 8.1
管家婆辉煌.net
skyline TerraExplorer developer
ansys for linux (IA64)
Vero Visi Seriesv13.1模具设计
Fluent AirPak +tutorial+Documentation(空气计算和温度场分析,正式商业版
3D_analyst
Microsoft Excel Add-in “CQM- EfP Version 4.0
CYME CYMDIST 4.1 R21 (分析平衡或不平衡一次配电系统)
factorylink v7.5
Smarteam.PDM.v4.0.SP5.5
CAA RADE V5R14
Louts 6.5.4
Ship EDF(Ship Electromagnetic De-sign Frame的缩写)舰船电磁设计平台软件
ITEDO IsoDraw 插图软件
HDSHM 正式完整版
EFCSD管路放样软件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camnetcis_GearTrax_AI_v2005.100.475_for_Inventor_10-DIGERATI
ansys workbench v10.0
公路路线辅助设计系统 roadCAD2002
3DBAS2005
SD储量计算软件
Synopsys PrimeTime静态时序分析工具软件
Totallab 生物用的凝胶分析软件
Labview PDA 8.2
LabVIEW Execution Trace Toolkit 8.2
Microtec c/c++ compiler
GEOCAD工程地质剖面图件和柱状图软件
CAM Utilities v3.1
HyperFORM v6.0
spectrartav1.32.13
SAS JMP 六西格玛企业统计分析软件
Calibre Physical Verification (for sun OS)
SEASAM 挪威的海工软件
探地雷达处理软件Reflexw version35
Cadence Confrml 5.0
SUDAAN统计分析软件
Virtools DEV v3.0
AVL SWIFT v3.1.1
AVL.WorkSpace.SUITE.v4.0-ISO 1CD(AVL公司的发动机设计优化分析软件)
AUTOSHAFT v2.0
AVL Boost v4.0.4
AVL Excite v6.1
AVL FEA v6.1
AVL Glide v4.5
AVL Hydsim v4.4
AVL Impress v1.3
SNAP (问卷及数字统计软件)
Symbol Factory 2
Air and Exhaust Gas Properties V1.2
pipedrop1.2.3
ansys10 x64 for linux
ansys10 x64 for windows
AutoCAD Land Development Desktop Release 2i 英文版
SPP(solid performance program)
spf(standard plume flowfield)
Aspen IPE2004
Aspen pims 2004
netviz
Honeywell PKS(Process Knowledge System)控制系统
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管理 购买软件QQ932809028
Primavera 系列
企业级工程计划与进度管理 Primavera 5.0
工程合同管理 Primavera Expedition 9.0 系列
EPC 系列
工程设计管理 EPC DM 2.0
工程图挡管理和协同工作 EPC DOC 3.0
工程费用管理 EPC CM 1.2
工程项目信息集成管理系统 EPC PMIS 1.0
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设计

硬件加密狗**(擅长HASP系列、rockey系列、赛孚耐系列、Sentinel系列、深思系列等加密锁产品)软件注册机提取 去除软件时间及用户数限制 国内外大型数据库** 软件汉化(实现无源码,不脱壳汉化)软件界面修改 软件重新封装,打包游戏汉化 嵌入设备的程序修改(各种纺织、机械等数控设备软件的开发,改造)单片机解密
╇╇╇软件全部为目前最新版本,2009最新最全的软件目录列表;本站所有软件都在不断更新中,所有软件最新版本均以(正版)原版同步;
◆◆◆24小时咨询QQ932809028    电话:13528822096   邮箱:eeesoft@163.com
╇◆╇24小时咨询QQ932809028     电话:13528822096   邮箱:eeesoft@163.com
公司网址:http://www.53kf.com/company.php?arg=eeesoft&style=1 (如链接不成功,将链接直接输入IE栏回车即可)
┏┯┓┏┯┓┏┯┓┏┯┓┏┯┓┏┯┓┏┯┓┏┯┓┏┯┓┏┯┓
┠软┨┠件┨┠我┨┠们┨┠努┨┠力┨┠做┨┠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