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我分析下这个利用单片机和比较器做Σ-Δ ADC

楼主(2010-01-01):
最近看《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设计》一书,里面有一部分讲到利用单片机和比较器做Σ-Δ  ADC的电路,我没看明白怎么实现的。[local]2[/local]

楼主:
实现测量10-15V

楼主:
书的地址
http://bbs.**/adi/showtopic.aspx?id=131611
221页。
请走过路过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楼主:
大侠们有这么用过吗?

网友A:
通俗点说,以图1为例,假设待测电压为1V,RA3=1(5V),程序开始运行。
RA3=5V,RIN=1V,则RA0=3V,由RA2=2.5V,得C1OUT=0,软件置RA3=0(0V);(1轮比较完成)
RA3=0V,RIN=1V,则RA0=0.5V,由RA2=2.5V,得C1OUT=1,软件置RA3=1(5V);(1轮比较完成,重复上1轮)
这样,如果没有那个CINT电容,RA3的输出就一直是个占空比50%方波;加上电容,相当于低通滤波,电容上就是方波的平均电压,这个电压按前面的一轮轮循环反馈,会逐步逼近5V-VIN。而记下对应方波的占空比就得到了VIN。

楼主:
6# teddeng 谢谢!如果加了电容后后占空比不是50%,对吗?或者说RA3不再1次1,1次0.
另外我觉得最后电容处电压接近VDD/2

网友B:
注意,这个“积分”并不纯正。建议直接去看Σ-Δ ADC原理。

楼主:
8# HWM 不纯正?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B:
8# HWM 不纯正?谢谢你的意见。
引用 楼主:

???

看Σ-Δ ADC原理。

网友C:
这个确实不好理解.
      LZ回忆下我们学过的概率分布的知识. 其实每次采样都是一次概率实验. 每次比较器的
输出结果是关于电容Cint上的电压的均匀概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