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中覆铜问题?

楼主(2010-01-01):
(无正文)

网友A:
英文状态 下 按P  选择POLYGON plan  然后连接的NET 选择你要覆铜的属性 比如GND
还有一些参数比如选择去死铜 线宽 覆哪层等 选择和设置 自己根据实际填写
PS 英文不懂的 可以学 也可以用翻译软件

楼主:
这些基本操作在元旦期间弄明白了,可新问题又来了,
比如说在给GND铺铜的时候,电源地,数字地,模拟地,功率地,这些又如何处理呢?是不是每一块板子做好的话都需要区分这些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