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时出现的warning

楼主(2010-01-01):
仿真时出现错误:
UNDRIVEN: U2:A,Y (Input); U2:B,A (Input)
UNDRIVEN: P1,RTS (Input)
UNDRIVEN: P1,DTR (Input)
UNDRIVEN: LCD1,V0 (Power Pin)
UNDRIVEN: LCD1,-Vout (Power Pin)
WARNING:  P1,RXD (Output) connected toU1,P3.0/RXD (I/O)
WARNING:  VDD,<TERM> (Power Terminal) connected toVCC,<TERM> (Power Terminal)
有人看得懂吗?

网友A:
不懂proteus
帮你顶贴
从信息来看:主要问题应该是没有连线,比如液晶的接口就有好几根线没有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
那LCD接口我看了几个例子都没有接耶,而且也可以仿真。这里没几个人学这个,折腾了几天。。。⊙﹏⊙b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