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jitter cleaner与PLL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1-01):
比如TI,和NS就把PLL和jitter clearner作为不同类型的产品单独列出来。

但是我看到jitter clearner其实结构说白了就是一个PLL(比如CDC70050,那么它到底和PLL有什么本质区别?

PLL与jitter clearner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Loop Filter???

楼主:
难道是在外接VCO以及低带宽环路滤波器上的噱头吗?

看说明是主要依靠配置很低带宽的环路滤波器,将低通的参考相位噪声搞掉,主要由高
通的外接VCO的相位噪声决定的,这,。。。

一般的PLL(外接VCO)的也可以做到呀,何故叫jitter clearner?

网友A:
jitter cleaner 只是某类PLL中的相位噪声消除功能。

楼主:
想了一下~

其实就是用PLL来做一个频率跟踪(N=1),最好先用频谱把需要clearn的源测出一个相噪曲线来,然后根据参考

源的相噪曲线和要达到的相噪选取VCO,和环路滤波器带宽(VCO和参考源相噪的交点)。。。。

只是大多数情况下,我平时用PLL都是用很好的VCTCXO做源的。。。

其实就是利用了PLL中不同相噪源通过环以后体现的不同传递函数特性(带内主导相噪:参考+N-DIVIDER+ PFD+CP;带外主导相噪:VCO)来实现clearn的~~~

网友B:
PLL 不光是处理稳态信号,还有处理动态信号的
滤除相位噪声,只需要本身噪声低、抖动小
跟踪动态输入的,性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设计也会不同

网友C:
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关注并学习ing

楼主:
是的
看看MAXIM和TI的文档,关键还是环路滤波器以及VCO的选择~~~

http://china.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4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