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jitter cleaner与PLL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1-01):
比如TI,和NS就把PLL和jitter clearner作为不同类型的产品单独列出来。 但是我看到jitter clearner其实结构说白了就是一个PLL(比如CDC70050,那么它到底和PLL有什么本质区别? PLL与jitter clearner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Loop Filter???

难道是在外接VCO以及低带宽环路滤波器上的噱头吗?

看说明是主要依靠配置很低带宽的环路滤波器,将低通的参考相位噪声搞掉,主要由高
通的外接VCO的相位噪声决定的,这,。。。

一般的PLL(外接VCO)的也可以做到呀,何故叫jitter clearner?

网友A:
这些概念都属于锁相范畴,只是通常的锁相器(PLL)的相位噪声(jitter)较大。若内含相位噪声消除(jitter cleaner)功能的话,可以在常规VCO的条件下得到相对低的相位噪声。通常内含jitter cleaner的PLL应用在要求低相位抖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