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办法!

楼主(2010-01-01):
大家好,我现在设计一个电池供电的产品,5V-6.5V左右要稳压到5V。
想问一下大家用什么器件,最省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C:
电池电压5-6.5V应该是4节干电池吧?电压降到5V时,剩余的容量还有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两节三V的扭扣电池,要实现正负10mA的电流输入输出

网友A:
直接用稳压管加限流电阻就可以了。(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D:
低压差CMOS LDO
AME8800
最大电流300mA
静态电流30uA
封装 sot-89
10mA电流的压差在0.05V以下
shenzhen1717@126.com

网友E:
精度高点的话,用TL431咯。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不可以,一旦电池电压下降到5v,那么你的精度也不会有保证的。
要不就采用sepic电路来做,不要用线性。

网友F:
嗯!
SEPIC电路比较适合电池供电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