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声音采集后怎么让单片机识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2):
识别有没有容易,识别是什么? 困难!

网友B:
识别有没有容易,识别是什么? 困难!
引用 网友A:

我咋没理解了?

网友A:
识别有没有声音? 容易实现!
识别是什么声音? 不容易实现!

网友C:
不知道LZ具体要做什么?是将声音转化为数字信号吗?

网友D:
声音为模拟信号,要经过模数转化成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和处理。
同时也可以将声音的数字信号经过数模转换,再经过处理,送入扬声器。

在模数转化时有专用的硬件函数处理器完成,数模转换也是有专用的硬件函数处理器完成的。

例如现在的语音识别系统基本都是该原理完成,可以参考相关IC手册。

网友E(2010-05-26):
应该就是AD转换了吧,要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才行。

网友F:
转换成数字信号之后在跟存起来的声音比较一下可以了吧

网友G(2012-08-22):
你现在做怎么样了,加我QQ,互相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