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嵌入式1000M以太网芯片。

楼主(2010-01-01):
MAC和PHY集成、分立均可。
有带1000M以太网接口的ARM就更好了,比如LPC2368

网友A:
Marvell 88F5182

楼主:
这好像是一个桥芯片,功能太多了,还是介绍一个单一千兆网功能的吧,谢谢了

网友B:
1000M,你的处理器速度跟得上吗。
象LPC23xx这种ARM,1G的带宽根本处理不过来,这种标称的网速纯是幻觉。。。。。。。

楼主:
有道理,我的想法是用FPGA来处理数据,通讯协议用个ARM9处理,千兆网只负责通讯。
目标也不一定达到1G,比现在用的100M方案快两倍三倍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LPC2368做CPU的话数据吞吐率确实太低了,100Mbps都不一定能保证。

至于千兆,直接把两台高端电脑接一起都不一定能达到哦~

网友C:
至于“单一千兆网功能的”可以用88E8003,LQFP的也好焊接、布线

楼主:
88E8003好像是PCI接口的,不是存储器接口啊,接口逻辑要复杂一些

网友D(2011-05-21):
我们是MICREL和VITESSE,还MARVELL的代理,都是从事1000M以太网芯片的大牌子,是性价比最高的,绝对的稳定和便宜.

亚太区代理的半导体产品:Nordic 2.4G无线传输芯片,Pericom晶体, ISSI存储芯片,Lattice FPGA芯片,Linear高耗电源管理芯片,Exar 端口扩展芯片,Gennum视频处理芯片,SMSC主板芯片,Micrel驱动芯片,Nuvoton 单片机,Synqor电源模块。
Mobile: 86-13760397216

网友E(2016-04-29):
山东有人物联网 us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