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10度恒温箱,请教有车载冰箱经验的朋友

楼主(2010-01-01):
准备用半导体制冷片来实现,不知道是否可行?
    用什么方法可以象冰箱那样:里面制冷,但是冰箱外壳的温度和空气温度相当。也就是温度传导是如何控制的,象温水瓶?
    准备用PIC进行温度控制,是否可行?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A:
可行。

原理不是象温水瓶,而是象电池。
正常电路电流只会从正端流向负端,但电池内部却截然相反,是由负端流向正端的。而半导体制冷片就相当于这个电池了。
半导体制冷片通电后产生一个温差,电流做功强行把热量从冷端搬到热端。就好比把一个电池的正端接地,则负端的电压为负一样,把制冷片的热端接环境,则冷端的温度就会比环境温度低。

网友B:
可以的 控制不需要用PID这么高级的东西 回差控制就行了
关键问题是保温和结构 控制没什么的

楼主:
我主要不了解的就是保温和结构,有没有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C(2010-04-05):
我直接用泡沫箱,,,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