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612AD ram 问题?

楼主(2010-01-02):
大家有没有用过STC5612AD,听说是新的!
新东西问题真多。

我在KEIL编译上已经设置了,外部RAM地址0x00~0x1ff外扩的512

可是我用编译RAM模式 PDATA XDATA 都出现RAM数据错误。
也就是说不存在外部扩展RAM 。

可我用内部data编译模式就能通过。

但是如果在程序里加入xdata硬把数据放到外部上,结果还是一样错误。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是一个骗局还是我倒霉拿到一片残废的CPU。

网友A: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很相似的

也是外部扩展1K RAM,有个寄存器控制是否禁止1K RAM。不知道你注意到这个没有?

不过默认是开着的,所以:你想用扩展,可以直接使用的。比如:char   xdata   count;  然后赋值的话,直接count = 0x33这样就行了。

楼主:
回二楼:
      我以前用的菲利普(STC89C系列)也是外扩1k的,像你所说的有一个内外地址控制器,默认是内部的。可是菲利普(STC89C系列)的都能正常访问。真不知道资料上是不是有不全。还是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真希望姚工能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B:
stc 除内部256字节RAM外  其他内部扩的RAM 和它所谓的EEPROM 都是没法看的

也就是STC 没有这个仿真调试环境

楼主:
今天终于疯掉了!
256究竟还是不够用啊!

STC原来是笙泉的CPU,STC5612AD在笙泉上已经找不到对应的型号了。
真不知道姚工有没有搞清楚再发资料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倒霉拿到一片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