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的中的heap Configuration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0-01-02):
MDK中的heap Configuration 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Heap Configuration是有startup.s的configuration wizard中的
用过MDK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它和Stack Configuration 有什么不用啊??
之前做的几个实验heap Configuration 中的值都是0x0000 0000
今天看到一个例程需要设置heap Configuration它的值
请问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设置的??根据什么来设置它的大小的??

楼主:
晒了两天怎么没人帮下啊

网友A:
就是确定一个数据存储空间(HEAP)的大小尺寸。在STARTUP.S中有一个相应的参数与此挂钩,具体看STARTUP.S。

楼主:
HWM
什么时候才要设置到它的啊
这个程序是一个SD卡的程序用到了MDK的实时库才设置到它的。
之前写的几个程序都没有用到它????

网友B:
当你使用了malloc() 或者 new , 从堆申请内存的时候, 才用到它

网友A:
通常会是一个缺省定义值(default value),特殊情况可以按需要改变。

楼主:
谢谢lenglx和HWM
我在MDK的帮助里找了下,只说是某些情况需要设置一个空间。
这个某些情况也没说有哪些。。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像lenglx说的申请内存情况要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