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项目中给主机上传数据用USB的方案可行否?

楼主(2010-01-02):
目前在规划一个工业测量仪表的项目,有一个给主机上传数据的功能,这个功能也不是常使用。之前的机型都是使用RS232串口,现在考虑到目前生产的电脑带串口的会越来越少,就想做成USB的。但目前有几个问题:
    1,时间&技术难度。项目时间为10年2月~10年6月,一共4个多月的时间。其它东西2个半月可以搞定,可以有一个月时间来搞USB通讯这一块,上位机的软件不管。我是08年毕业,用过AVR,STM32,MSP430做了两个产品,比较简单,STM32的USB没有弄过,算是完全没有经验。不知道以这样的条件边学边做的话能不能在1个月搞定它?!
    2,带USB的单片机/USB接口芯片?  如果做USB的话可以选这两种之一,但是此东东尺寸有限制,能小则小,加一个芯片势必会增加不小尺寸。我是打算使用带USB的单片机如MSP430F55XX系列,这样技术上可能会比用USB接口转换芯片要难一点。考虑到上面那些问题,如此不知是否合适呢?
    3,与上位机软件配合?  上位机软件我就不考虑它了,之前的产品上位机软件是基于RS232的,目前公司也没有人能做基于USB的上位机软件,我的想法是我先把我这边做好,等公司找到人做上位机了他再去做,我不管它,这样行吗?
    4,因为仪表上有一个RF芯片用于向微型打印机发送打印数据,如果不用USB的话就要再做一个RF的东东接电脑的RS-232实现RF数据的转换,我认为这个方案不好,又多了一个东西而且还不知道用户会不会用到。因尺寸的问题不考虑用RS232有线的方式。
    这个项目软硬件差不多也就是自己一个人搞,也无人指导。不知道这其中的难度是个什么情况,请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大嫂大叔指点指点,小弟在此谢过!

------------------------------------------------------------------------------目前初步确定使用型号为FT232R的USB-UART桥接芯片的方案,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已有232资源,那么用USB转串口桥片的方法即可,用USB串口线也行,只是要测试一下兼容性。

楼主:
回2楼:没有232资源(无232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232资源”指你在PC平台已有的软件资源。

网友B:
哦不需要232的转换芯片,只需要你的mcu带232的TTL电平接口即可;

网友C:
根据通讯数据的速度要求来选接口方式较为重要,串口通讯上限能到115200bps(115K),而如果对通讯速度高,用USB1.1接口理论上可以上来12Mbps,如果要求通讯的数据量再高,只能用USB2.0了能达480Mbps

楼主:
回热肠:对速度没有要求,4800bps都可以。
我现在倾向于用带USB的单片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是否能开发出USB通信功能来,并且俺算是一个USB盲(只知道是用差分信号)。

网友C:
选型这前先了解一下官方的Demo是否能满足要求,通常MCU会提供底层的固件,上位的DLL,通讯起来也不是太难.自已搞一套,难度比较大.

网友D:
你自己从底层做起比较困难,有原厂DEMO支持简单很多.

网友E:
如果只是USB通讯,有个半天就足够搞完上下位机了。
当然,如果之前没搞过USB,那入门就看个人的悟性了,我比较愚钝,花了大半个月,如果悟性好一点,我想有2个星期应该可以入门了。

网友F:
我可能属于比较笨的。感到USB比232难多了。
第一次做232,用了一天时间基本就把资料看明白了。
而第一次做USB,是HID,USB小键盘。用了大约4个月。
这还是在有一个能跑通的demo的情况下。而且因为是HID,不用写驱动。

网友F:
我觉得如果没有demo,光看资料,根本不可能完成。除非是天才中的天才。

楼主:
因为对有一定难度的USB完全不了解,做USB的确实是个有风险的规划,弄不好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10楼你做过哇,照你这么说还是有一定希望的? 目前没有做上位机的,我做USB通信是需要上位机的配合一起做才行 还是 可以现在单做我这边(单片机及周围电路)然后定一个通信协议出来,等以后做上位机的人照这个协议做就行了   ?

网友G:
USB接口,选择一个好的方案可以事半功倍;
比如使用USB->UART芯片(如FT232), 还有USB->并口(FT245),这种芯片原厂把驱动程序都写好了,只要按照协议(UART)或者时序(8bit 数据口 + WR/RD信号)向芯片里面的FIFO填/读数据就OK了。

假如选择了这么容易开发的平台1天时间都搞不定的话,我只能劝你去撞墙了。

现在很多做USB的把问题搞的太复杂, 需要把每自己变成专家才行。

网友H:
ls说的不错,个人觉的还是用桥接芯片好些。空间吗,桥接芯片有QFN封装的,比较小。

网友I:
最好是FT232,上面的软件也好写,USB重头做一个月有点紧

网友J:
楼主的数据的特点是什么?
数据量多不多?
是否具有周期性?

这些都会影响到开发速度与难度

网友J:
还有一点
上位机跑在什么系统中?
是否需要过USB的认证?
开发要1个月,那过认证可能要半年(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

楼主:
数据量很少,无周期性,上位机是WindowsXP系统,USB认证还没有考虑过。。。
看来问题不小,这个规划得仔细斟酢一下。

网友J:
那可以试试用中断传输
使用自定义HID类,XP下就无需编写驱动程序了(实际上Mac,Linux也不用写)
理论上可到 64000Bytes/s,实际上折一半或1/3来计算比较好

这样的话如果没有接触过USB,但是有DEMO,一周应该能调个大概,两周可以完成
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直接向USB IF申请VID

网友D:
10楼的是别人写好的DEMO,让你直接在上面应用把,自己做这么快就搞懂所有,那还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