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合泰触摸芯片BS804B的问题

楼主(2010-01-02):
我现在使用BS804B做了一个触摸按键
按照数据手册的意思,芯片的第5个脚叫Cref,这个脚接一个电容到地来调节灵敏度,接入电容范围为0pF~10pF,电容值越大灵敏度越高 ; 电容值越小灵敏度越低。

数据手册的原文如下: Cs 可用来调节按键的灵敏度和电源抗干扰特性。当Cs 的值与触摸pad 电容值相等时,按键的灵敏度和电源抗干扰特性为最优选择,然而Cs 的值仍可改变以获得需要的灵敏度值。Cs 值越大灵敏度越高,建议Cs 的范围为0pF~10pF

看到这里,我也发呆了,0pF~10pF连续可调,
因为电容很难做到连续可调,分段可调也没有,市面上很难找到1pF,2pF,3pF,4pF,5pF,6pF,7pF,8pF,9pF,10pF的电容卖

因此依据调整这个电容值来调整灵敏度确实是个难题,如果是使用电阻阻值来调整灵敏度,那么就容易很多

我现在使用BS804B遇到的难题就是,BS804B的第5个脚不接电容,也就是说电容数值=0,但是灵敏度还是高。我把一块玻璃放在按键上面,人手也没有触摸到玻璃,也没有碰到按键,但是BS804B还是感应到有触摸,那么我该怎么把灵敏度调低的呢???
谢谢了。

网友(2013-04-01):
HOLTEK也有其他的触摸IC,叫HT45R35,不过要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