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页与页等侍时间过长

楼主(2010-01-02):
字符与图和汉字,等侍时间过长,请高人指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a,temp1,b;
sbit rs=P3^5;
sbit wr=P3^6;
sbit en=P3^4;
sbit psb=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table[]="hhhhhhhhhhhhh";
uchar table1[]="今天是你的生日。";
//uchar table2[]="今天是你的生日。";
//uchar table3[]="今天是你的生日。";
void delay(uchar j)
{
uchar x,z;
for(x=110;x>0;x--)
   for(z=j;z>0;z--);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命令
{

     rs=0;
     wr=0;
  en=0;
     P0=Cmd;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wr=0;
  en=0;
     P0=date;
     delay(1);
     en=1;
     delay(1);
     en=0;
}
void Ini_Lcd()
{

    en=0;
    wr=0;
    rs=0;
    psb=1;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集
    delay(1);
    Write_Cmd(0x02);   // 地址归位
    delay(1);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1);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delay(1);
    Write_Cmd(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delay(1);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delay(1);
}
void Draw_TX(uchar Xaddr,const uchar * dp)
{
    uchar z;
    uchar k=0;
    Write_Cmd(0x01);  //清屏,只能清除DDRAM
    Write_Cmd(0x30);  //使用扩展指令集,关闭绘图显示
    Write_Cmd(Xaddr);    //X地址
    for(z=0;z<16;z++)
    {

        Write_Data(dp[k++]);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模式
}
uchar code qq[]=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8C,0X00,0X06,0X00,0X00,0X00,
0X00,0X03,0X0C,0X00,0X06,0X00,0X18,0X00,0X00,0X03,0X08,0X00,0X06,0X0F,0XF8,0X00,
...
};

void Clear_GDRAM(void) //64X256点阵显示RAM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1000 0000(十进制是128)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Y
         Write_Cmd(0x80); //X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void Draw_PM(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集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ptr++);
                  }
        }
        i = 0x80;
        for(j = 0;j < 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 = 0;k < 16;k++)
                  {
                       Write_Data(*ptr++);
                   }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

    uchar i;
wela=0;
dula=0;
    Ini_Lcd();                   //初始化液晶

    Write_Cmd(0x80);
                                 //写第一行的显示地址
    for(i = 0; i < 16; i++)
      Write_Data(0x30+i);
                                 //显示0x30~0x3f对应的字符
    Write_Cmd(0x90);
                                 //写第二行的显示地址
    for(i = 0; i < 16; i++)

       Write_Data(0x40+i);

                                 //显示0x40~0x4f对应的字符
    Write_Cmd(0x88);
                                 //写第三行的显示地址
    for(i = 0; i < 16; i++)
      Write_Data(0x50+i);
                                  //显示0x50~0x5f对应的字符
    Write_Cmd(0x98);
                                  //写第四行的显示地址
    for(i = 0; i < 16; i++)
      Write_Data(0x60+i);      //显示0x60~0x6f对应的字符

    Clear_GDRAM();
Write_Cmd(0x01);
Draw_PM(qq);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Clear_GDRAM();
Write_Cmd(0x01);
Draw_TX(0x80,table1);

while(1);
}

网友A:
不要用延时,用忙检测

网友B:
你这个delay也有点太夸张了……自己算一下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C:
你单片机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