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串口调试有关问题

楼主(2010-01-02):
我刚刚学keil,近来在用protues模拟。但是有关串口调试的问题去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这个在keil里面无法仿真,我总是看不到结果,在网上找了一些串口的调试软件,但是还是不能成功。。。望高手、大侠勿耻笑,指教一下。。。
        比如如何要观察一下这个程序的输出:#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 int x,y;
SCON=0X40;     //串口方式1
REN=1;      //允许接受
TMOD=0X20;     //定时器一方式2
TH1=0XE6;     //12MHz 1200波特率
TH1=0XE6;
TI=1;
TR1=1;
while(1)
{
printf("I LOVE MCU\n"); //显示
}
}

  如何观察输出的结果?

网友A:
首先 安装proteus FOR keil 的驱动 VDM51.dll
然后keil 的debug 里面选择这个protues 的项  setting 里面默认的设置就不要动了

然后protues 下设置 在debug 下选择最后一项 使用远程调试监控
protues 下要放置一个虚拟串口的组件

还可以安装一个虚拟串口软件 然后监测也可以

这样运行后 点proteus的虚拟串口就可以了看了

详见 网上下载  keil与proteus完美结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