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是放大,是开关什么看的出

楼主(2010-01-02):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考察其具体的工作状态来判定到底是用于线形放大还是通断开关。一般认为,如果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主要是在其线性区域的话(不一定全落在线性区内),则为信号放大;而如果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主要是在其截止和饱和区域的话(瞬间快速穿过线性区),则为开关。

网友B:
奥 ~~~
俺对什么区什么区还搞不太明白呢 另外各种三极管的参数的区别

网友A:
奥 ~~~
俺对什么区什么区还搞不太明白呢 另外各种三极管的参数的区别
引用 网友B:

找本晶体管基础方面的书看看,注意其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C:
三极管的三个工作状态可以根据它的结电压来判断,对于NPN硅型三极管,VBE=0V,发射结反偏或你说零偏都可以,这时三极管可靠截止,但实际上VBE<0.5V就已经进入截止状态;三极管的输出可以是集电极电压
当VBE=0.7V并且VCE反偏(此时VCE的值>=1V)三极管即在放大状态;
当VBE=0.7V,VCE=0.3V(或还小于这个值),你可以看出此时三极管的2个结都处于正片状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由于VCE的值仅有0.3V大,可以认为三极管短路

网友C:
纠正一下,第三行“VCE反偏”打错了,是靠近集电极的那个结反偏,叫什么忘了。

网友D:
放大应该是集电极反偏,发射极正偏。关于什么是正偏和反偏应该懂了吗?
至于三级管的开关状态,有四种形式,在这四种形式里无非就是拉电流,和灌电流。

网友E:
是否是应该看基极的电流,如果基极没接电阻,基极电流就很大,应该是作开关管用的吧。

网友F:
如果是NPN,发射极应加上正向电压,集电结加反向电压,晶体管才起放大作用。
开关作用时,就该看晶体管出于什么状态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