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复位

楼主(2010-01-02):
在隔离DC-DC变换中,正激或者反激,原边绕组都需要有磁复位设置,用来使一个周期后,磁通回到周期起始点,但是,在非隔离的DC-DC当中,没有磁复位的要求。
    这是否是因为原副边磁通无法完全耦合所引起的呢?不知导致这个区别的原因在那里。
   请教大侠们。

网友A:
常用的就以下几种,你好好分析以下:
1、采用辅助绕组复位电路;
2、采用RCD箝位复位电路;
3、采用有源箝位复位电路;

网友B:
楼主:
非隔离的DC-DC变换器中,同样有磁通复位的问题,并非在这样的电路中磁通复位问题就不存在。

网友C:
磁复位,就是说要让变压器中的能量有进来的就要有出去的,不能只进不出,这样的话后果就是崩了。
拿最好理解的boost电路来说,电源通过一个电感和一个MOS直接对地。MOS导通时电感开始储能,等MOS截止时,开始释放能量。
假如我把MOS一直闭合,后果会是怎样——过一会儿电感饱和,MOS烧掉。
这就是电感能储存的能量是有限的,你一直给它充能量,却不释放,于是它就充饱了。充饱的后果就是它等效于一个导线了。不烧MOS才怪。
反激的就是BOOST电路的变形。而正激它还是有漏感。它们都要把能量释放出去,这就是复位

楼主:
谢谢jimsboy,说的既详细又生动:handshake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复位的直接原因是,的确是管开闭期间,磁通的增减量不相同,或者说原副边的伏秒值不同,导致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B的值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这样持续下去,必然水涨船高直到饱和。
只是我想搞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愿意导致了伏秒值的差别,或者说能量释放的不完全?
是两边的漏感么?那非隔离的DC-DC就不存在这个因素,和MAYCHANG 的说法又矛盾了。
  如果是漏感的话,我这样理解,对于初级的漏感,可以看作是一个初级耦合而次级耦合不到的磁路,如果没有原边复位回路,那充其量应该是这部分漏感的磁路饱和,主磁路的能量基本都激发给负载了,不会受影响,那么原边线圈的总电感值不会有大的影响。如此来看,好像还是说不通。
  不知你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
刚刚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并做了相关试验。有一些所得,补充一下:
    我还是比较**之前关于漏感的理解,认为漏感和主磁路的饱和没有关联(虽然漏感会极大的影响原边)。
   主磁路的逐渐饱和,多半与原副边参数不对称所导致,比如开与关的延迟时间以及导通电阻等等因素,导致原副边的每匝伏秒值不等,从而引起工作的磁通范围偏移。最终饱和。按照jimsboy的方式说,则是电路参数实际原因,使得注入的能量没有在一个周期内激发完。理论上则是不会出现的。
   以上是从书上翻出的解释,我觉得,比较说的通。
   对于非隔离的DC-DC,则不存在原边副边以及耦合的问题,就是一个单电感而已。但是,有两种情况导致电感饱和,一类是开关频率过低或者负载大,导致系统处在大电流情况下,电感的功率不够而饱和。二类则是,频率够高,但是脉宽过大,导致关断期间磁复位的时间不够,使得电感工作在高磁通区域。电流波出现平顶。试验表明,无论你怎么提高频率,只要脉宽达到一定比例,电流波平顶会出现。
   以上是我通过试验得出的看法。
  不知各位大侠如何看法。

网友D:
磁芯是否饱和跟漏感无关,但跟励磁电感有关。在反激结构中,不存在磁芯复位的问题,因为开关关断以后,磁芯能量会在副边释放,释放不完的部分在下一次开关打开时仍然存在,新的伏秒积使得磁通在这个剩余磁场的基础上继续增加,但不会失控,尤其在电流模式的PWM芯片控制下,因为限制了每周期的Imax,所以此信的磁场永远不会超过Bmax。反激结构使用RCD,完全是为了吸收反激尖峰电压,保护开关管。
     正激结构则必须有磁复位措施,因为励磁电感在MOS导通期间积累的伏秒积(对应于此时的磁感应强度)不可能在副边释放掉(副边在MOS关断期间也是截止的),用两只二极管把磁芯的磁能释放到原边电压上是最简单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正激的最大占空比不能超过50%。
    是否需要磁心复位,取决于磁芯会不会产生逐周期积累而饱和失控。
    非隔离的boost等效于反激结构的电路,不存在磁芯复位问题。

楼主:
谢谢quosr,你分析的很到位,给我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