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我怎么看时序图``xiexie

楼主(2010-01-02):
谁能详细解说下··· 74LS164的

网友A:
找一只可爱的小尺子,从左往右对齐了一步一步读。

网友B:
补充一句:尺子一定要竖着,而且要竖直。
像5532所说,从左往右,每逢某行有变化,自己看看这变化是什么意思,再看看其它行有没有变化,自己看看这变化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看时序图一定要把它的上升和下降沿的跳变之因果关系理清楚,其方法是用带箭头的线按因果关系将其标出(画在时序图上)。这样一来,时序的逻辑关系将一目了然。此关系对理解时序参数有相当大的帮助。

网友D:
高手们已经把要说的说完了。
俺是碎嘴子低手,跟你一起把时序图理一理吧:P

所谓时序图,就是输入输出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示意图,以时间为参考轴。
1. 首先区分输入输出信号。这里CLEAR、A、B、CLOCK是输入信号,Oa~Oh是输出信号;
2. 拿尺子开始扫描……
2.1. 首先可以看到CLEAR的下降沿后输出全部置低电平。结合后面的一个CLEAR下降沿,可以得出结论:当CLEAR输入下降沿时,无论A、B、CLOCK状态为何,输出全部拉低;
2.2. 尺子向右移动……找到Oa的第一个上升沿,可以看到这个上升沿是与CLOCK的上升沿对齐的,可以得出结论:输出在逻辑上与上升沿同步。此时将会注意到在此之前已经有3个上升沿但输出始终为低电平,尺子移动分别比较这3个上升沿,其A、B输入分别为10、01,于是可以得出结论:Oa = A · B。
2.3. 尺子继续向右移动……可以分别看出在随后的CLOCK上升沿处,Oa全部按照A与B进行输出,从而验证以上结论。此外Ob~Oh的波形为Oa波形依次移位得到。

当然,查手册可知,CLEAR实际是低电平有效的,而并非以下降沿+时钟所决定。这个好像就不是时序图所能完全解析的了。

网友E:
这是验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因此,要先读工作许可端是否已经进入允许工作的状态。其次是读输入信号状态 vs 输出信号状态的关系。

网友E:
CLEAR\端,可能是许可工作控制端,也可能是输出清除端(一般是这种)。当它有效时,其它对应信号都要“规矩”。

网友F:
CLEAR\端,可能是许可工作控制端,也可能是输出清除端(一般是这种)。当它有效时,其它对应信号都要“规矩”。
引用 网友E:
老大都来了。。。呵呵,我来学习下

楼主:
:handshake  谢谢 各位! 我继续努力

网友G:
这个时序图 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就是时钟,把时钟送上可能会更加清晰了

网友H:
LS你可以再仔细看看吗

网友E:
哈哈,第4行波形就是时钟!

网友I:
跑一下题, 为什么我总是看不到楼主所发的图片呢???
其它的也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J(2011-08-28):
学习了,第一听说用尺子,很好,

网友K:
学习了,支持5楼!太到位了,新手需要您这样的高手

网友L:
:lol 串入并出?  输入 CLEAR&(A&B)  脉冲上升沿有效,

网友L:
脉冲上升沿 为移位脉冲,  忘记了 是 164还是 165 来?

网友M:
学习中,,但有没有不符时序时的会出现异常资料,谢谢!

网友N(2011-11-12):
注意脉冲,,从上到下对着看

网友O(2012-07-23):
高手如云!!!!

网友P:
如何看时序图,数字电路教材里说的很明白的。在这里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