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就教:t5灯输出电流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0-01-02):
这个是T5灯输出电压预热电路,我用仪器测量灯输出参数,上面一对接头,下面一对接头,将上下接头对换,灯的输出参数不一致,主要是灯电压输出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望各位大侠指导下。元器件参数就是图上的参数。谢谢

网友A:
说清楚点,怎么个参数不一样?

楼主:
损耗不一样,一个高,另一种损耗小一点,损耗相差1W多,但管流没变,灯丝电流变化很大,有100多mA的差距

楼主:
漏感,能说的清楚点吗?谢谢

楼主:
呵呵,问题基本解决了,主要是电容的容抗太小和副绕轴上的电压太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