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串行通信失败问题

楼主(2010-01-02):
求dsp串行通信失败原因以及解决方案。运行通信程序(之前可以正常通信的程序),生成文件时出现附件图片中的提示。请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样不好分析,我觉得最好把程序列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啊。

网友A:
貌似CMD或者gel没有弄好

网友B:
貌似要分配一个50个0值的已初始化数据到地址0x8127,是不是0x8127的空间分配的用途不一致。

楼主:
下边是我的dsp2808 sci通信程序:

//////*******************MADE BY WEI XIA ****************앞에 포트3 나 커넥터 포트6******************//////
////////////access using assembler///////////////

#define DINT    asm(" setc INTM")  // Role: remove interrupt
#define EINT    asm(" clrc INTM")  //       restore interrupt
#define EALLOW  asm(" EALLOW")     //       remove protection
#define EDIS    asm(" EDIS")       //       restore protection

//////////watchdog///////////////
#define XCLK       0x7010
#define WDCR       0x7029  // Name: Watchdog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WDKEY      0x7025  //       Watchdog reset key register
#define PLLCR           0x7021  //                Pll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PCLKCR0    0x701C
#define PCLKCR1           0x701D  //                Peripheral Clock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HISPCP           0x701A  //                High-Speed Peripheral Clock Prescaler Register for HSPCLK clock
#define LOSPCP           0x701B  //                Low-Speed Peripheral Clock Prescaler Register for LSPCLK clock

//////////SCI-A Registers///////

#define SCICCRA    0x7050
#define SCICTL1A   0x7051
#define SCIHBAUDA  0x7052
#define SCILBAUDA  0x7053
#define SCICTL2A   0x7054
#define SCIRXSTA   0x7055
#define SCIRXBUFA  0x7057
#define SCITXBUFA  0x7059

/////////////GPIO//////////////

#define GPAMUX1    0x6F86
#define GPAMUX2    0x6F88

#define GPADIR     0x6F8A
#define GPADAT     0x6FC0
/*
#define GPFMUX           0x70D4
#define GPFDIR     0x70D5
#define GPFDAT     0x70F4
*/
#define        BIT_MASK(x)                        (1 << (x))
#define GetBit(val, bit)        (((val) & BIT_MASK(bit))>>(bit))
#define SetBit(val, bit)        ((val) |= BIT_MASK(bit))
//#define Togglebit(val, bit)          (( val) ^ = BIT_MASK(bit) )

void InitSysCtrl(void) /// initialize system function ///
{

int iVol;

    asm(" EALLOW") ; // EALLOW;

        // ENABLE WATCH-DOG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CR |= 0x0068;
    //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CR |= 0x002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KEY = 0x0055;
   //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KEY = 0x00AA;

    // PLLCR -> 0x0A == x5 ==> Sysclk : 20MHzx5 = 100MHz
    *(volatile unsigned int *)PLLCR = 0x0A;

    // Initialize the peripheral clocks [InitPeripheralClocks]

    *(volatile unsigned int *)HISPCP = 0x0003;

        // McBSP,SCI,SPI
        // Our System don't care
        // McBSP,SCI는 사용하지 않고, SPC는 외부 Clock을 사용하므로 상관없다.
    *(volatile unsigned int *)LOSPCP = 0x0002; //20*5/(2*2)
    //LSPCLK의 분주 비율을 정하는 레지스터,리셋후 기분값은010으로 CPU클럭을 4분주해서사용한다.  divide 4 ( P5-49)

        // bit8: SPI, bit3: ADC, SCIA(10),SCIB(11)
        // bit1: EVT.B, bit0: EV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XCLK|=0x0003;//XCLKOUT off
   *(volatile unsigned int *)PCLKCR0= 0xFFFF;
   *(volatile unsigned int *)PCLKCR1= 0xFFFF;          //        0101 1101 0000 1011
  /* SysCtrlRegs.PCLKCR.bit.ECANENCLK=1;//14bit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1;//0bit
     SysCtrlRegs.PCLKCR.bit.EVBENCLK=1;//1bit
     SysCtrlRegs.PCLKCR.bit.SCIAENCLK=1;//10bit
     SysCtrlRegs.PCLKCR.bit.SCIBENCLK=1;//11bit
     SysCtrlRegs.PCLKCR.bit.MCBSPENCLK=1;//12bit
     SysCtrlRegs.PCLKCR.bit.SPIENCLK=1;//8bit
     SysCtrlRegs.PCLKCR.bit.ADCENCLK=1;//3bit

*/

     asm(" EDIS"); //EDIS;

        for(iVol= 0; iVol< 5000; iVol++);
}

InitScia_for_RS232C(void)
{
     ///////핀 설정////////
    asm(" EALLOW") ;//EALLOW;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AMUX2 |=0x0500000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GPAMUX2 &=0xF5FFFFFF;

    asm(" EDIS");   //EDIS;

   ////// SCI 설정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CCRA=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CTL1A=0x0003;  // enable RX, T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HBAUDA = 0x01;       //BRR 0x0144=324     통신속도(bps)= 9600 bps
  *(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LBAUDA = 0x44;

   SetBit(*(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CTL1A,5);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void scia_Tx(char);
char scia_Rx(void);

// Global variables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asm(" setc INTM"); // DINT;

   InitSysCtrl();

   InitScia_for_RS232C();  // Init SCI-A

   asm(" EALLOW") ; // EALLOW;                          // remove protecti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MUX1 = 0x0055;  // GPIO A, 0 ~ 15,  I/O    (0=GPIO, 1= Not GPIO)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DIR = 0xFFFF;        // GPIO A, 0 ~  7,  Output (0=input, 1=output)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DAT = 0xF4FF;        // 0 ~ 7, Output → High로 Set. (0=Low, 1=High)
   asm(" EDIS");   // EDIS;

   asm(" clrc INTM");//EINT;

        while(1)
        {
                temp = scia_Rx();
                if(temp== 'a')
            (*(volatile unsigned int *)GPADAT)^=0xFFFF;//A포트 0~7비트 반전 시킨다.
                scia_Tx(temp);
        }

}

char scia_Rx(void)
{
        char data;
        while(!(GetBit(*(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RXSTA, 6))); //SCIRXST(        수신 상태 레지스터),RXRDY=0,수신 버퍼에 새론운 데이터가 없다.
        data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RXBUFA;          //SCIRXBUF(수신 데이터 버퍼 레지스터)는 수신한 데이터가 저장된는 공간이다.  Read data
        return data;
}

void scia_Tx(char data)
{
        while(!(GetBit(*(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CTL2A,7))); //SCICTLA(SCI제어 레지스터),TXRDY=0,SCITXBUF에 전송해야 할 데이터가 남아 있음.
    *(volatile unsigned int *)SCITXBUFA = data & 0x00FF;   //SCITXBUFA(전송 데이터 버퍼 레지스터)는 전송할 데이터를 넣어두는 공간이다.
}

//===========================================================================
// No more.
//===========================================================================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网友C:
cmd的mem分配没有分配好,访问了没有的存储空间了。

网友D:
复位仿真器,多搞几次,有的电脑比较垃圾会出现类似情况,我见多了

网友E:
换成2808的CMD,这个文件在你的安装公用头文件里有。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