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VHDL

楼主(2010-01-02):
刚刚学完这个语言的一些基本的语法,现在老师叫我们做一个电子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数码管的动态扫描?问一下各位高手。怎么样实现?要具体的语句.非常感谢!!!

网友A(2010-03-24):
你好啊 ,我也在自学VHDL啊 ,只是皮毛啊。能一起学吗。QQ359091241

网友B:
动态扫描需要你设置一个适当的扫描频率,数码管一般在70HZ-100HZ,也就是定时10ms对数码管扫描(显示更新)一次.你的程序思想可以这样:
1)设计1个10ms时钟和1个1S时钟;
2)1S的时钟用于电子钟记时,10ms的时钟用于动态扫描.
具体程序你自己试了写,不要有依赖心理.程序比较简单的.

网友C:
现在老师叫我们做一个电子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引用 楼主:

楼主不知道什么是动态扫描?
还是不会堆代码?如果是后者找本参考书,上面有几乎直接能用的代码……

网友D(2010-11-05):
一个动态扫描电路由计数器,译码器显示驱动,3/8译码器及七段数码管组成。
由于试验箱上面有3/8译码器,这里就不写了。这是我写的一个动态显示的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