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的PCB 顺便把原理图也上传了

楼主(2010-01-02):
大家看看原理图 PCB 是否有什么问题?多提意见~

楼主:
原理图在第四图 右边

楼主:
板子尺寸外壳定了大小
元件不多,所有制成了双层板 单面元件放置

网友A:
请问 D15 D13   的4148  起什么作用

楼主:
可以不加,防止反向瞬间电压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是PROTEL 2004 吗
谢谢啦

楼主:
99se 画的
最后一张DEMO的ad summer 显示了下3D

网友C:
做个标记,有空得看一下!

网友D:
为啥用韦根信号呢?有啥好处!

楼主:
为啥用韦根信号呢?有啥好处!

有2路韦根信号的 读卡机输入。

网友E:
上点韦根读卡机资料吧,否则不知道你那里电路处理有无问题~:P

楼主:
:D 楼上没上传PCB源文件
专业抄板 应该看了2层 就能抄出板了

网友F:
有个细节如上图,那里不能直接从pin中间连,应该将线引出pin脚,然后在外面相连,否则容易造成工艺不良

楼主:
回 binmuk  你的建议我会下次注意的,确实我的不合理,谢谢,我图方便。

这个protel 99  当连接线比焊盘宽带大一些时,但在规则范围内(否侧警告)

当你放大的看PCB的时候 是不会出现右边多余的那些,而且实际PCB板子加工出来也不会出现

可以试试将PCB 缩小 放大后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F:
呵呵,画电路板,其实很多细节要注意,其实大部分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真正执行下去的人很少

网友G:
楼主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做的漂亮啊,能否借来用用 ?

网友H(2010-03-06):
楼主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做的漂亮啊!初次进入能否告知SCH在那发表?谢谢

楼主:
楼上  原理图在第四幅图 右边

网友I(2011-09-19):
有没有protel的原文件啊   发一份给我啊 呵呵   我的邮箱1006910669@qq.com   谢谢了

网友J(2012-08-12):
power元件GND铺地应该直接联更好吧,助power元件散热嘛

网友K:
利于散热不利于焊接。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我们开关电源是直接连得,可能是因为厂里用的都是大功率烙铁吧

网友L:
电源输入后怎么没有接一个大容量的极性电容呀!

楼主:
电源输入后怎么没有接一个大容量的极性电容呀!
引用 网友L:

有啊,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M:
地址码,可以软件写入或更改,放在铁电存储中
1302的准确性是个麻烦事,如果门禁控制器脱机用,要是有限时的用户,就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