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关于D12的问题

楼主(2010-01-02):
我是在我的arm7的板上模仿圈圈那书上说的做个USB鼠标
获取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一切都正常,但在最后一发发送34个字节的配置描述符(包括接口,端点描述符)后本应该产生端点0输出中断来让主机请求设置配置的,但在这时端点0输出中断是产生了,但他的最后传输状态寄存器的值是0x41(DATA1),也就是说不是setup包,于是尝试读出端点0八个字节,但缓冲区没有可读的字节,之后主机再也不放发送任何请求了,总线挂起
就郁闷在这里,望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描述符不对,所以没办法安装驱动,那么也就不会收到set confi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