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51的Boot升级应用程序,请大家谈谈如何才能简捷

楼主(2010-01-02):
由于东西到了下家手上,功能可能会变化,也可能本身程序就有BUG,所以做一个自定义的Boot升级应用程序比较实用.
现在很多51单片机都能实现该功能,比如华邦,SST,NXP的,有一块Boot引导区,就为实现该类功能用的.
这个Boot区可以编程应用程序区的Flash.因而能升级应用程序
问题是开发时,这个Boot区的程序貌似只能是用编程器烧,无法在线下载,这要开发一个比较实用的Boot感觉有些累.
请教大家是否有好办法,俺现在知道的就是用编程器烧程序来验证错误并调试.

网友A:
boot区程序还要在线下载?不能完成的任务吧。。。。。。

我现在最担心卖出的的产品boot区程序有问题,那样只能拿着烧写器过去。boot区程序我都是反复检查,没办法

网友B:
就目前Block0、1的机制而言,因其禁止对自身Block擦写、程序只能从Flash运行,而LZ的主要目的又是调试Boot,所以基本上无解……
不过LZ也可以分步骤验证:在Block0里放上一个小程序(其功能为通讯返回调试信息,也可以升级Block1),Block1的Boot程序中擦写Block0的部分先屏蔽,这样起码可以把程序流程和通讯、校验部分都验证完……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两位网友的建议,3楼网友的建议分两步走比较可行.俺现在是打算Boot0灌ISP程序,BLOCK1跑待调试的程序,先搞个外置的Flash芯片做为假负载.把数据获取与通讯等软件全调好用,换Flash驱动,直接烧到Boot0来带载测试.

网友C:
好专业,不怎么懂~~,没这样用过51的说

网友D:
在一个区可以写另一个区,只要你不两个一起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