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中断复位问题

楼主(2010-01-03):
在做IAP远程升级时,碰到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由于设备想要增加一个设备日志的功能(多定义了一个1K的数组),在没有增加设备日志的情况下远程升级都是很正常的(可以进入中断),加了日志之后,在应用区进入中断的时候会导致ARM复位进入0地址运行IAP程序,请问各位大侠我这种情况问题是出在哪里?

网友A:
看看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很有可能是由于RAM不够用造成的。编译后的数据量是否超过芯片的RAM。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建议在周立功单片机论坛发帖,我们会及时帮你解决问题。网址为:
http://bbs.zlgmcu.com/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LPC2468,如果不是远程升级,而是直接烧写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编译后的占用的RAM不到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