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W77E58,里面的64个NVM单元字节的数据是怎么写进去的,

楼主(2010-01-03):
谁用过W77E58,里面的64个NVM单元字节的数据是怎么写进去的,数据文件真是没有写清楚,还是我没有找到哦

网友A:
W77E58没有64NVM,以下是77E58的特性描述:
• 8位CMOS微控制器
• 每4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的高速结构,最大外部时钟频率为40MHZ
• 与标准80C52管脚兼容
• 指令与MCS-51兼容
• 4个8位I/O口
• 一个附加的4位I/O口和等待状态控制信号 (仅限 44-脚PLCC/QFP 封装)
• 3个16位定时/计数器
• 12个中断源,2级中断能力
• 片上振荡器及时钟电路
• 二个增强型全双工串行口
• 32KB,Flash EPROM
• 256字节片内暂存RAM
• 片内1KB外部数据存储器(用MOVX指令访问)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软件复位
• 2个16位数据指针
• 对外部RAM及外设的访问周期可以进行软件编程

楼主:
哦,不对,是W77E516的内部的64个NVM的使用方法,

网友A:
W77E516也没有64NVM,以下是77E58的特性描述:
特性
• 8位CMOS微控制器
• 每4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机器周期的高速结构,最大外部时钟频率为40MHZ
• 与标准80C52管脚兼容
• 指令与MCS-51兼容
• 4个8位I/O口
• 一个附加的4位I/O口和等待状态控制信号 (仅限 44-脚PLCC/QFP 封装)
• 3个16位定时/计数器
• 12个中断源,2级中断能力
• 片上振荡器及时钟电路
• 二个增强型全双工串行口
• 64KB,具有ISP功能的Flash EPROM区(APFlash)
• 4KB辅助Flash EPROM,用于存储装载程序(LDFLASH)
• 256字节片内暂存RAM
• 片内1KB外部数据存储器(用MOVX指令访问)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
• 软件复位
• 2个16位数据指针
• 对外部RAM及外设的访问周期可以进行软件编程

楼主:
看WW77E516第32面的说明NVM怎么使用,没有搞明白,指点

楼主:
怎么插入图片哦

网友B:
W77E516也是没有NVM的.第32页是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