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平衡小车】遇到的传感器莫名烧坏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0-01-03):
大三菜鸟 目前也在DIY匠人之前做的自平衡小车。
看到匠人的**的时候 正好是我处在对具体问题的一个模糊期
匠人的连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可是后来匠人咋就不做了呢?

这是题外话,下面开始我的问题。

我用了一块LPC938单片机 自带有10位8路AD
用了MMA7260加速度传感器检测目前车子的水平角度
用了L298N搭了个驱动电路
电机采用了低速直流电机

之前单个模块的检测都没有问题。
比如用单片机采样传感器 正常  无论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用298驱动电机正反转 正常

问题出现在当我吧数字部分(单片机)与模拟部分(298驱动电路)搭在一起以后,
上电工作。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电机可以按照传感器的采样值不同进行正反转。但是一段时间以后(1分钟不到),电流突然增大,近1A。系统无**常工作。
检查以后发现,是传感器烧坏了。
更换了一块传感器以后,再次测试,情况相同。(我可怜的传感器啊...)

要补充说明是,我这里的供电系统。
我采用了4节5号电池供电 6V左右。 单片机是3.3V的所以我用了一块1117 3.3转电压。
传感器也是3.3V的,电源从单片机引出。L298电源资料上写着是5V但是我用3.3V供电 发现也可以正常工作,于是我也从单片机中引出。电机的供电为6V 我直接从原始电源(电池)中引出。
这样下来,我的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的电源和地都是共在一起的。

我在考虑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当298驱动电机反转的那一瞬间,使传感器烧坏的?

求高人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匠人那个DIY确实没做完,主要原因是结构做的不好,后来就放下了。也许哪天空闲,再去捡起来继续。

传感器我也烧过一片,后来换了一片就好了。当时也没有细查原因,看来电源方面确实还要做些考虑。

楼主:
呵呵,匠人那个DIY确实没做完,主要原因是结构做的不好,后来就放下了。也许哪天空闲,再去捡起来继续。

传感器我也烧过一片,后来换了一片就好了。当时也没有细查原因,看来电源方面确实还要做些考虑。 ...
引用 网友A:

匠人呀,我都烧了两块了 心痛啊....
电源部分还需要怎么考虑呀? 怎样改进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呀?

网友A: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观察一下传感器部分的电源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做任何改变,再焊一块传感器,观察电源波形?
要是再烧一块怎么办呀。。。。这家伙还是值几块钱的....

楼主:
匠人 我用备用的传感器测试过了。
电机在做正反转切换的那一瞬间,电流有一个突增,由0.17A到0.28A
传感器输入的电压,由一个略微的下降。波形还是很好的。

发现的问题在,当传感器置于水平时,电机做正反不停的切换,电机颤抖。
这个时候,传感器电源的波形,出现突刺,最高可达6V左右,大大超过3.3V
传感器有发热现象出现。

看来问题应该是这个地方了。 这个突刺问题怎么解决呢?
还有我的传感器和单片机是供电源的,这样的突刺肯定也会影响单片机的工作吧?

不吝赐教。

网友A:
电机和控制部分分别单独供电吧,用二极管隔离开来,看有没有效果

再不行,电容电感抗雷击二极管依次上场 ,来个 车 轮 大 战~~

对了,你的电机上有没有并个小电容?

楼主:
二极管隔离加在什么位置呀?
模拟部分我不是很精通...

我的电机驱动是用L298搭的,里面说白了就是个H桥,已经按照PDF上推荐的电路在指定地方加了104了。
电机的正负极再并个104上去么?

网友B:
:)  反正自己DIY,分开供电吧,别共用3V了.一个1117才多重.电容电感也别省.

楼主:
我在电源上并了个2200UF的电解电容,稍微好一点的。在软件里作了点修改。
多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