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与ADS8344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0-01-03):
我用TMS320F2812的SPI口与ADS8344进行通信,我给ADS8344发送控制指令后,ADS8344能正常的输出数据,但是SPI口却不能接收到这个数据,接收到的全部是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调了几个星期了,希望达人指点试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控制寄存器没有配置好?

网友A:
建议LZ 还是把SPI的初始化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笑什么?这个问题很低级吗?如果您知道能说一下吗?

网友C:
哈哈,俺也笑一笑。。。

网友D:
我用TMS320F2812的SPI口与ADS8344进行通信,我给ADS8344发送控制指令后,它能正常的输出采集的数据,但是SPI口却不能接收不到这个数据,接收到的全部是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经调了几个星期了,希望达人指点试一下 ...
引用 楼主:

这可以吗

楼主:
额~~~又出语病了,哎,高中语文没及格就是郁闷啊

网友E:
大学应该普及语文课;P

网友F:
看来这里有些偏题了,我以前调过,好像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的数据,我也不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