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1602,12864液晶跟2812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0-01-03):
最近在考虑画个2812的小板子。想加个1602或12864液晶显示。忽然发现,要完整的取8个数据线,又尽量不要影响到IO的第二功能。很困惑,不知道如何取舍。PWM肯定是不能用了,捕获输入又不想牺牲掉。GPIOD和GPIOG又不够。GPIOF跟通讯又相关,总不能一通讯就不显示吧。实在困惑的很。不用CPLD扩展,如何才能比较好的取舍功能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呵呵,我就是用CPLD EPM240扩展的。。。1602液晶驱动由CPLD完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