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看看这个电容降压电源能用吗

楼主(2010-01-03):
电容阻抗:Xc=1/2*3.14*50*10-6=3.18K

电容电流:Ic=220/3.18K=70mA

负载电流:Id=62*C1(A)=62mA

VCC=62mA*160=9.9V

以上公式是从网上查看的资料,不知道是正确。

问题:
1,下图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2,用这个电源的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3,全波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好

网友A:
第一个公式正确,后两个有问题。
这样的电路,最好别用,尤其是对电路基础知识还没有吃透的初学者。这样的电路,有触电造成人身事故的危险。

楼主:
第一个公式正确,后两个有问题。
这样的电路,最好别用,尤其是对电路基础知识还没有吃透的初学者。这样的电路,有触电造成人身事故的危险。
引用 网友A:
能再具体一点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用过这个电路,就是前面不是直接220输入的,先搞了个变压器,变成12v左右的,然后再接入7808的,就下面这个,前面输入是变压器的三端输入,也希望前辈们给点意见啊,谢谢咯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C:
2楼正解。新手如要使用,可参考附件我用过的一个方案,并深刻理解下面,方能安全使用
1、简单地说,该方案成本是AC-DC中较便宜的方案,比之更便宜的还有整流后串联电阻、稳压管取DC的方案,适用于人体不易触摸的电子产品中使用;家电中有很多用此方案,有些LED灯里也用这个方案;
2、该方案的要点是:
1)、电容值对应提供的电流值,说白了,这个方案就是电容限流,稳压管稳压,简单按公式1以及串联其它电阻算,半桥1UF能提供33ma电流,全桥简单乘以2;注意负载需要的电流不能大于电容所能提供的电流,不然就超载,要出事故了;
2)、一般在电容前加限流电阻,如该方案里的160欧姆可以调到电容前;
3)、稳压管要注意2个指标,一个是最小维持电流,一个是最大允许电流,太小不足以稳压,太大超过其额定功率,容易烧毁;尤其注意电容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其最大允许电流,不然空载就容易发烫甚至烧毁,也不要太接近这个最大允许电流;稳压管要选品质好的厂家货,不然,坏了以后,其后面的器件如电解电容就会烧掉;
4)、需要不同的电压则选取不同的稳压管即可;
5)、我方案里面的哪个D6保证了该方案的宽电压范围,即可用在低至AC 85V的场合(例如美式电源);
附件有意者可联系我,还不知道如何插入图片,发表带附件搞过。

网友D:
5)、我方案里面的哪个D6保证了该方案的宽电压范围,即可用在低至AC 85V的场合(例如美式电源);不明白这个,传个附件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想问下为什么负载需要的电流不能大于电容所能提供的电流?我是菜鸟 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F:
说的不要太理论化,你就按照1UF=60MA就行了(要记住是全波整流哦),或者一个简单的公死I=C/15,C的单位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