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分页访问DSP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0-01-03):
我用DM642访问flash(AM29lv033C),我想讲4M*8位的flash分成8个512K*8位的页,现在我已将flash的A0至A18与642的AEA3-AEA21连接,请问flash的页地址A19-A21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如果不想再加其他的地址译码电路(作为页面选择用),也可以利用DSP未用GIO口作为页面选择 ( 需要3个连接到A19-A21)

楼主:
我的gpio口都用完了,请问要用地址译码器该怎么办?给推荐一个译码器好吗?

网友B:
使用GPIO扩展,已经是最简单的,最容易实现的(需要注意的是页面选择使用到的GPIO要使用电路下拉到GND);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不够复杂的话,可以使用一个PQFP208的SPARTAN2 FPGA(象TI的DM642开发板那样),来扩展GPIO作为页面选择。

楼主:
谢谢,yxwsz,在FPGA中怎么扩展GPIO呢?用74138吗?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好吗?

楼主:
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