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指纹采集模块

楼主(2010-01-03):
各位好!
我想再arm开发板上做一个指纹识别的方案,想请教一下指纹采集用什么芯片或者模块好呢?价格不要高的,能采集就行,识别算法通过软件实现。
在此多谢了!

网友A:
指纹模块都是自带识别、匹配算法的,这个算法如果没有足够的浸淫很难做的好,如果只是做应用,建议直接购买成品模块,如果是想自己研究,那么采用传感器就可以了,指纹识别用传感器有光学和半导体两大类,前者就是微距摄像,用CCD或CMOS成像元件配合合适的微距镜头做采集,有成品组件卖;后者则以滑动或面接触法直接成像,传感器均为成品,二者的适用范围和特点各有不同,需根据实际应用进行合理的选择。

网友B:
2楼的人太牛了,佩服!

楼主:
感谢二楼的高手,我初步打算买一个指纹传感器,光学的那种就可以,有有经验的人知道哪种是最常用的么?价位多少呢?和硬件的接口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