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dxp画图的小问题

楼主(2010-01-03):
1:请教大家,如图所示,原理图库编辑器只显示默认的第一个元件 如何切换到第二个元件进行编辑呢?我画的元件使用移动起来非常不舒服,应该跟在原理图库的位置有关吧,应该在哪个位置呢?
2:dxp中有tvs管吗? 就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应该如何画呢?
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proE,如果差不多相似的话,应该是tools-next component

网友B:
直接双击

网友B:
直接双击第二个

网友B:
如果你的版本是protel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