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课设II

楼主(2010-01-03):
课设题目是使用单片机和DAC0832构建一个可以调频和调幅的低频信号发生器。但是板子做完之后却发现0832的电流无法通过放大器放大。基本可以查明故障出在运放电路。但是具体故障查不出。哪位大侠有此类经验的?给介绍一下。小生万分感激

网友A:
把应该对的地方都检查一遍,如果还不对,就拜李老师门下去吧。

网友B:
先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确定运放各点电压,看与理论计算结果的差距,差距大的地方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