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PMOS驱动电路问题出在哪里,急啊!

楼主(2010-01-03):
PWM控制端我用1s变换的高低电平控制时,可以用万用表量到IRF9530的D端是通断的30V跟0V,但是用40多K频率的单片机的占空比为50%的PWM去调试时,万用表量到的输出却是一直是将近30V的,按理说应该是量到15V的有效值,是不是需要增加泄放栅极积蓄的电荷的电路?问题出在哪?如何改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顶一下,没人回答么?

楼主:
我改为三极管推挽电路驱动PMOS,脉冲波形基本上看不到斜坡了,一直是30V是没接负载,原来我是断开后面来量的所以导致判断错误,不知哪里还存在问题,望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Vgs有30V也太高了吧

网友B:
R17和R23的阻值不合适

网友C(2013-07-31):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Q1的集电极的波形是否为47khz 的方波效果如何,上升升级和下降时间,是不是标准的方波。再测一下vgs的电压,及pmos 栅极的波形是不是标准的方波, 波形如何,如果波形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vgs(pmos 的为负值)一般小于最大开启电压的1.5倍是比较好的。电路基本前面就木啥大的问题了。 看电路的后级输出部分。可以加个阻值大一点的负载(如10k的电阻)来稳定输出同时可以采样电压作为反馈。还有47khz的方波 如果pmos的g点(栅极)的波形不好,线性度是不太好的,我做的那个频率在65khz左右 nmos加pmos的  只用nmos频率可以到100khz,并且线性度横好,问题是要自举不好实现故换了nmos加pmos,pmos可以多个并联(现在有些mos管不用考虑均流的问题了)来提高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D:
R17和R23的阻值选取很重要要注意r17两端的电压差是否为vgs的1.5倍左右,选取合适了可以改进栅极的波形,不好的话就很挫了
好吧我没法截图 看数据手册http://pdf1.alldatasheetcn.com/d ... AMSUNG/IRF9530.html
vgs可以为-6v到-20v 当然-10比较可取 所以电阻取值的比例是木什么问题的 最好是保证栅极波形正确你的电路就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E:
R23阻值小点,使IRF9530的G端电压小,MOS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F:
Vgs应该工作在10v左右比较好,你还是调节下电阻比例吧,R17与R23比例最好是:5.1k   10k,阻值太小的话电流会变大。

网友F:
Vgs应该是-10v

网友G:
低速的开关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但 40多K频率, 这么高的频率, 这个驱动电路的开关来不及动作了哦, 可以看一下 Q2 的栅极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