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如何动态检测当前电池的容量

楼主(2010-01-03):
由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终端,我做的项目中是检测当前电池的电压来进行当前电池电量等级的判断的,不过,这种方式会带来问题:电池的供电电压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导致检测到的电压变化太大,造成判断的电池电量等级会不断跳变,比如某一时间是一格电,下一时刻检测就认为是两格电了。
     现在想通过检测电池电压和电流,来计算出当前电池的电量大小,可是一般芯片只是通过AD来检测电压,而电池的电流无法得到。请问,是否有方案可以实现:通过检测电池电压和电流来得到电池的当前容量,从而根据划分好的容量门限来判断当前电池的等级。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MAXIM有专门的电量计芯片,您可以去他们网站看看.

网友B:
刚刚看了一款芯片
专门可以用来监测电池的电压和电流的
还可以在线计算电池容量
DS2438
我可能要用这个芯片
咋们可以先交流交流
QQ:86556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