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verter测试中滤除DC source输入噪声干扰

楼主(2010-01-03):
Hello everybody:
        鄙人是一个菜鸟级的电源测试工程师,主要工作是负责公司inverter电源板的测试,该电源是用于LCD电视面板,在工作中涉及到经常用示波器抓取DC source输入电压的波形,在此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位置、相同的环境,在不同的时候抓取的波形噪声干扰存在太大的差异,如在下午上班时间和中午午休时间量测的波形就截然不一样,结果如附件所示。我个人认为是在上班时间周围仪器都处于工作状态,从而相互间进行了干扰,而休息时间周围仪器仅处于开机状态,相互间干扰较小,不知道这样猜测是否有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采取何种措施可以滤除这种干扰,从而保证我的输入电压都处于“干净”状态,减小对测试过程产生不良影响。还有就是这种干扰会不会对人身体产生较大的伤害,怎样减少这种伤害,我发现公司对这方面的认识还处于“零”,毕竟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要特别爱护的,呵呵。急盼高手指点迷津,在下谢了先。

网友A:
全是高频噪声,建议加电源滤波器。
而且真要做噪声测试的话应该用净化电源,去电磁暗室测试。也不是随便找个示波器就能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C source只是用于给Inverter供电,单独的一组一组的那种,不知道是哪儿引入的高频噪声啊?

楼主(2010-02-03):
请前辈高手们再帮忙看下,为难死我了,采用了LC PI形滤波器不能滤除干扰噪声,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改善输入到产品的电压的“纯净度”,急盼,谢谢!

网友B:
LC PI形滤波器只能滤差模而不能滤共模。

另外,俺怀疑是示波器的地线夹子构成的回路面积太大,工作时空间中有较强的空间辐射。把这个地线环路弄小点,或是绕成8字形,两个环的感应电势低消

网友C:
同意六楼的意见,估计是你测试地线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去尝试下,希望能有效果。

楼主(2010-03-10):
唉,效果不大,基本上没有什么起色,真的无语了。

网友D:
俺都是把底线夹子和钩子拆掉,探头和地线环靠测,噪声很小地说